声音转换成模拟量输出,有没有声音传感器此类东西,请各位师傅指导谢谢

楼主(2013-01-25):
有啥方法把声音转成模拟量0-10或4-20MA
我就是想用声音的分贝量控制几个灯的开和停比如;20分贝一个灯亮,30分贝另一个灯亮,请师傅指导一下,在此谢谢

网友A:
参考音响设备上的音频电平指示电路,你也可以用音频功放电路放大然后整流滤波。

楼主:
怎样控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