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轴平台模组一般需装几个感应器?

楼主(2013-01-25):
像图中这样的单轴平台,大伙一般装几个感应器?
我理解是这样的,如果自己编写回原点程式,就只需2个,如果用三菱DSZR指令,就需要4个(左极限、右极限、近点、原点),对于另一种回原点指令(ZEN)没有用过,感觉ZEN不带搜索功能,就像个鸡肋!

网友A:
2端越程限位,原点开关,这是基本的3个

网友B:
同意
2個limit 1個zero
有的會再加兩個limit
一組是正常limit 一組是安全lim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端越程限位,原点开关,这是基本的3个
其实两个也可行的,把某的限位作为原点的参照,就是说到达某个限位时向中心位置移动多少个脉冲作为一个原点

楼主:
大侠,请问一下,你是自己编写的原复程序吗?还是用自带的原复指令?还是两者结合?

网友C:
来看评论学习的

网友D:
我现在做的一个都不要

楼主:
期待大侠出现?

网友E:
常用2个(正极限一个,原点和负极限共用一个)或者3个(正,负,原点),数控系统PLC程序要自己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