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5):
如何外径5毫米直径的透明气管内,是否存在2.7毫米直径,长度为什么00毫米的细小弹簧呢?哪个哥们有办法,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可以切的話切開...

不能切的話...用磁鐵吸看看

有磁性 就是裡面有東西

网友B:
弹簧是金属材质,用金属传感器,如果资金允许用金属探测设备

网友C:
用金属传感器

网友D:
有弹簧的重,称重,取负公差,作为通断点

网友E:
用金属探测仪吧,就像玩具厂用的那种检针器,一点点铁屑都能检出来

网友F:
用光传感器,若检测到非透明物即反馈回开关量信号。这个是我们自制的,成本价50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