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控制定位不准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01-25):
驱动器 maxsine ep1 伺服电机是130ST-M4025 还有一个1比100的 减速机 编码器分辨率是10000
做位置控制 分度盘每次转60度
我设定的齿轮比是50比3
现在分度盘转一圈的脉冲是60000个
分度盘转60度 应该是10000个脉冲吧
请高手帮我看看 我这个算的对不对
我调试的时候 走的位置不对 转不到60度
驱动此参数是否需要设置

网友A:
肯定要设置驱动器电子齿轮比!也就是分度盘转1度所需要的脉冲当量,具体请查阅驱动器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