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DXOR是会么指令(三菱fx3u)

楼主(2013-01-25):
请教一个指令如何应用怎么解释

网友A:
Double XOR...
XOR冠上Double而已
XOR應該知道了吧...
只是改成處理兩倍分量的資料
!!!

网友B:
32位的异或指令吧,这个指令2N也有~

网友C:
D是修饰符,很多指令都可以加,加了就成32位了。

网友D:
32位的异或指令吧,这个指令2N也有,你看懂XOR指令就可以了!
让我们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