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5):
各位群友大家好
    我有一台设备,是用伺服电机驱动滚珠丝杆实现进给,要求定位精度0.01mm。需要采用快进、一工进、二工进、三工进的多段速进给。之前采用FX2N的PLC+10GM的定位模块,可以用定位模块的LIN命令实现多段速,如下图:

    由于选用FX2N+定位模块价格高些,最近买了个FX3U的PLC,想直接用一个PLC来实现我上述的功能,降低价格。遇到了一个困惑,在FX3U的定位控制篇手册的时候,有一个可变速脉冲输出指令PLSV,用于在脉冲输出的同时改变脉冲频率,从而改变伺服电机转速,实现多段速控制,但没有像定位模块中一样的可以预先设置输出脉冲数量的软元件,不能用于精确定位。如下图:

    该指令为任意时间可变速指令,可以实时改变脉冲频率的指令,在指令中可以设置脉冲的实时频率、发出脉冲的输出点,和方向点(如用于手动前进或后退)。但是不能设置发出脉冲的总数,也就是不能通过指令定位,如果需要不是很精准的定位,可以在使用高速点的时候用脉冲计数器和目标值做一个比较,但是会在PLC的每个扫描周期比较一次,所以会超出一些脉冲。
程序例:︱-----︱︱-----------(PLSV   D300   Y000   Y003)   将软元件S设成一个数据寄存器D300,然后通过外界条件将输出脉冲频率的数值MOV至该寄存器。

但是又说不能实现精确定位,而我设备的要求精度为0.01,请问如何用FX3U实现我所要求的多段速控制?

如果上述PLSV指令不能实现,请问相对定位指令DRVI能否实现呢?

︱-----︱︱-----------(DRVI   K400   K400   Y000   Y003)
FX3U的定位控制篇手册上将该DRVI指令是单速相对定位指令,也就是只能用一种速度运行,这又如何实现我要求的多段速呢?
我也想到用多个DRVI指令,但是会不会出现执行两个指令之间,设备会有短时的停顿?

请教大家这PLSV和DRVI指令能否实现我所要求的精度0.01mm的多段速控制?如果不能,还有没有其他办法?谢谢!

楼主:
由于接触PLC时间短,而且是第一次使用FX3U的PLC,还请版主和各路工控高手赐教,再次感谢!

楼主:
刚才在论坛上也看到了一个群友的帖子,也遇到这个问题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37794-keyword-%B6%E0%B6%CE%CB%D9.html

问题好像也没解决,请问各位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FX内置定位做了限制,还有像最小速度是10HZ什么的,什么功能都有了,谁还用定位模块?那Q的谁还要?
这就是产品线,对应的用户做明确的区分,尽量不要有交集,呵呵!
谁像欧姆龙,中型的直接放弃了,他的CP1H定位是能做到你的要求的。
可惜是国产的,客户不怎么认可呀!

楼主:
请大家给点建议啊

网友B:
台达 eh 可以

楼主:
三菱的工程师呢?
请大家给点实质性的建议啊。

网友C:
像你这个在定位期间,要求速度可多次变化,这个3U应该做不到。如果你想要速度降为0后再执行下一个定位就可以,这样设备就会有停顿。

网友D:
用变址可以实现这样的要求

楼主:
楼上的老兄,如何用变址来实现啊,还请明示!谢谢!

网友E(2021-10-28):
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F:
这个有点难度,搞了这么多伺服也没遇到过一个定位过程走多段速,不过应该是可以的,不过一般应该会在伺服内部扩程序,而不是PLC种操作
还有就是你精度高而且多段速,你确定脉冲式能搞得出来?明显有点低配高要求,应该走NC轴可能还有做虚轴

网友G:
10GM,单轴的,已经停产,只能买二手,
现在二手价格非常便宜。
可以用FX3U-1PG试下,
机械能达到精度,伺服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E:
各位高手,表格定位指令可以实现吗?

网友H:
恕我短时间 没看懂你的需求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E(2022-01-19):
好像问题还在,

网友I:
電子齒輪比有設定嗎

网友J:
DRVI指令,速度应用变址软元件,测试一下,应该可以,变址不会去查手册,三菱软元件篇

网友K:
请问目前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J:
DRVI指令,速度应用变址软元件,测试一下,应该可以,变址不会去查手册,三菱软元件篇
DRVI是相对定位指令在执行过程当中应该不能改变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