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E系列的UM读保护如何去掉?

楼主(2013-01-25):
欧姆龙CP1E系列的UM读保护如何取消,使用命令为A99.00,请哪位大师给予指教,谢谢

网友A:
用新程序直接下载覆盖就行。
下载积分:+1(baoli)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新程序直接下载覆盖就行。
回答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