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惑,求解

楼主(2013-01-25):
超声波传感器检测到的值转换成电压信号后为5V,通过AD模块传到电脑里,用MOV指令传到DA模块中,可是输出来的电压就不是5V。为什么

楼主:
工控的朋友给力啊,江湖救急啊

网友A:
可能又杂波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B:
输出的电压是多少,如果与5v相差很大,那么有可能是模块坏了,再说距离 远,线路上 也会有电压损耗,以上纯属个人见解
如有错误请见谅

楼主:
可以确定模块没坏,电压相差很大,输入变化输出也会变,但是相差很大,AD和DA两个模块是一个槽上挂的两个CC-LINK站

网友C:
AD和DA模块设置好了没有,检查一下。

楼主:
初始化一切好的,模块是能用的,我只是在两个模块上分别找了个点,想实现这样的功能,其他的点现在都在用,都是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