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画带刹车的电动机是怎样画?

楼主(2013-01-25):
请教大家如何用CAD图表示带刹车电机,最好截图,谢谢。

网友A:
标注下就可以了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B:
我们是在电机旁画一个电磁铁,导线连接到该连接的地方。

网友C:
我也是用二楼的方法

网友D:
看看俺画的图纸
下载积分:+5(王大帅)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长丰实业) 热心助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看俺画的图纸
专业 !

网友F:
這樣畫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