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6):
新手求教
CP1H与台达vfd-m通信   模拟量输出端口已用完  串口1用于与触摸屏通信 串口2选用了CP1W-CIF11   现要控制一台变频器台达vfd-m   正反转由PLC输出点控制  频率由外部通讯
modbus 简易主站
硬件连接是不是如下?
CP1H-XA                          vfd-m
SDA+-────── SG+
SDB-────── SG-
CP1W-CIF11后面DIP   1和4为OFF  其余为ON
PLC设置为串口网关

怎么往里面写入频率呢???
D32300   01H 通讯地址
D32301  10H 写从机参数
D32302   ......通讯字节数
D32303   ..........通讯数据   直接往D323**里赋值?

还是根据vfd-m的

另外  变频器除通讯相关指令设置外  下图需要设置吗   怎样设置

网友A:
你首先要弄清楚,台达变频器的参数地址是以10进制表示,还是以16进制表示的。否则,你怎么写都是不对的。就如:写频率地址是用2102还是用836。这些你都不懂的话怎么做通讯???????

网友B:
台达的变频器地址是16进制的,地址2000,应该2000H,将其换算成十进制后再写入,2000的地址后面的数据从低位到高位的O 1排列好组成一个16进制的数,然后换算成10进制,写入寄存器就好了,其中通讯时还要加入lrc校验的数据,起始字符,呼叫类型,呼叫地址。
best wish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