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B PLC参数整定指令scp具体用法

楼主(2013-01-26):
比如,一个4-20ma,0-800度温度传感器接在I:1.0,输出在N7:15,Input填什么,Input Min填什么,Input Max填什么,Scaled Min填什么,Scaled Max填什么?求大侠不惜赐教

网友A:
Input是连接模拟量输入通道,Input Min是模拟量范围,如果是4-20mA的话这里天4000就行了. Input Max自然就是20000了。Scaled Min是实际工程的量程比如是0-800这里天0就是了当然可以填地址方便在上位上修改参数,Scaled Max自然是量程最大值800或地址了。AB其实是比较灵活简单的软件了,写个程序练习下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