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非常有难度的电路图,求分析

楼主(2013-01-26):
在下有幸所见有进口设备,果然与众不同,电路图I点复用,请大家分析是何道理,见附件!

网友A:
有隔离二极管,630和640看那根线为高电平,是高电平的那组输入有效。这是省输入点的方法,拨码开关输入就用这方法。

网友B:
这是进口电器上的控制电路图
其实是按照线头的标号来说明去哪里的,你仔细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无二极管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C:
我感觉这个就像一个矩阵电路一样 呵呵

网友D:
看起来是复杂实际上简单。
这是一个第七位(shot7)数字量输入模块,共有9个DI输入接线端子。看的时候需从上到下看,上面英文为下面对应DI的功能解释。610~618为线号,24和38为电源+DC24线号,22和37为-DC24线号。A13.2为接线端子,640为来自A13.2公共端.
箭头方向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谦卑虔诚

网友E:
和单片机io电路相似,采用轮询工作方式,
当A13.1选通时,读取9个DI输入点状态并映射到MB3和m9.1;
当A13.2选通时,读取9个DI输入点状态并映射到MB3和m9.2;
A13.1与A13.2不能同时选通。
二极管必须使用,防止信号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