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

楼主(2013-01-26):
昆仑通态TPC7062KD触摸屏用什么软件做画面啊

网友A:
网站上有教程

网友B:
去昆仑通态管网可以免费下载到软件和视频

网友C:
昆仑通态管网上的7.2版本

网友D:
ni 你型号就选择TPC7062KX就行或者随便7寸的就行。

楼主:
我的型号是TPC7062KD要选择哪一个啊

网友E:
去官网下呗!但是我用昆仑的屏完成了几个项目了 但是到现在位置我还不能上载程序,(提示上位机错误)我个他们客服打电话他说是缺少一个软件,我下了还是不行~~

网友F:
用MCGS
刚进门槛

网友G:
最完整的MCGS昆仑通态资料合集(书签版)

网友H(2013-03-13):
用MCGSTPC嵌入版7.2

网友I:
昆仑的好不好的????是不是下载程序的时候要用U盘的,不能直接连电脑下载???

网友C(2013-06-15):
用MCGSTPC嵌入版7.6的,下载程序的时候用U盘和直接连电脑都能用

网友J:
到官网上下载嵌入版通用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A:
用MCGSTPC嵌入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