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频率输入

楼主(2013-01-26):
火石:请教老师指点 MM440变频器有BOP面板固定频率改为控制柜电位器操作如何改???

网友A:
看看说明书吗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B:
西门子的变频器没有用过,不过三菱的用过,看西门子运行模式参数。可以把频率给定信号,由面板改为外部电位器控制

网友C:
改控制方式就行了,再把控制线改接一下就好了

网友D:
同意四楼!

网友E:
改变参数,变为由外部信号输入控制,具体参数看说明书!

网友F:
去官网下个说明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