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用三菱FX2N编段程序

楼主(2013-01-26):
要求PLC工作一年停止工作,然后同时按住X0和X1不放,20秒后PLC复位重新工作,谢谢大侠帮忙。

网友A:
用时钟命令 ,在程序的开通设置一个 总开关,放置一个 常闭点,用比较指令当时间到达需要的时间后断开,然后调用时间中断程序,在中断程序中编写X0与X1常开点串联,接上定时器到达20秒后重新启动主程序就行了
嘻嘻,你看行不

网友B:
可以一个计数器(一个不行就两个或多个)对M8014(一分钟脉冲计数),计数满60×24×365后,计数器的常闭点断开,PLC停止工作,然后用X0和X1的常开点串联接通一个定时器,2秒后,定时器常开点闭合,对计数器进行复位。(这个主要看你怎么让PLC停止工作)

网友C:
可以用时间继电器延时来做...

网友D:
没有看明白

网友E:
程序要求有点像限时使用,这种手段较落后,而且不使用,解密软件满天飞。

网友F:
大哥,你这样做是想干嘛的?实现起来不难,但动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