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 K800 D0 PWM D0 K1000 Y1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3-01-26):
MOV K800 D0 PWM D0 K1000 Y1表示什么意思
abcde12345

网友A:
连条件都没有,
好吧,如果是连续执行就是让Y1亮0.8秒灭0.2秒然后循环。

网友B:
看看
跟着学习学习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网友C:
将数据#800传送到D0 高速脉冲输出Y1 脉冲数1000 频率800

网友D(2013-02-28):
这是一条脉冲发生指令 意思是产生一个脉冲频率为一赫兹 宽度为0.8S的脉冲信号

网友E:
产生周期为1s脉宽为0.8s的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