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6):
我有在XP上安装的三菱编程软件但在家里的电脑(W7 32)上怎么也装不上...那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确认你的软件版本不低于V8.86……

楼主:
谢谢一楼,我装上来但通讯不上是不是通讯线要装驱动呀

网友B:
用GX WORKS 2就可以了。

网友C:
在win7 32位系统下 用兼用xp模式安装就没问题了都。如果直接安装的话 win7 32位仅支持GX developer版本不大于7.0版本

网友D:
电脑有兼容解决方案的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E:
我的64位  完全可以

网友F:
8.86完全可以的,我以前在32位系统里用,现在在64位系统里用,没问题,装不了或者通讯不了,卸载后,清除注册表所有关于三菱的文件,然后再装就好了,通讯不了,试试后面的USB接口也许可以

网友G:
32位也可以的,通信没有问题。不过通信线都要装上对应驱动。我目前就是如此。

网友H:
用7版本吧······这比较通用一点!!

网友I:
我现在用的都是WIN 7 64位, 能写 能通讯,就是安装过程麻烦

网友J(2013-03-04):
win7 64位无压力!

网友K:
下面这两个软件都可以
三菱PLC编程软件GX Works2(中文)
三菱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8.86中文版
工业库www.gongyeku.com
www.f108.com

网友L:
确认你的软件版本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