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通讯线要安装驱动吗

楼主(2013-01-26):
我们换了条USB的编程线(USB-SC09)但连不上那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好像不要的啊

网友B:
要的,你那条通讯线没光盘吗

网友C:
要装 我有

网友D:
两头都是USB的话可以用三菱自带的驱动,比如三菱软件装在C盘,则驱动在C:\MELSC \ EASYSOCK \ USBDRIVES

网友E:
必须要装通讯线的啊,有光盘的。

网友F:
如果是XP版,我的电脑、鼠标右键、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扫面检测硬件改动,按指定路径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G:
需要啊,没光盘吗

网友H(2013-02-28):
先驱动,然后按7楼所述在通讯设置更改COM口

网友I:
先装驱动,然后把COM口改成一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