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有个86的电机,不知如何接线求各位指教

楼主(2013-01-26):
手头有个杂牌的86电机,额定电流为4.2A,电阻为0.7欧(具体不记得了),扭矩大概2.2左右,没有标明86的尺寸,比较小的那种.没有接线图纸,电阻太小无法量。
最重要的是八线制的,我使用并行接法,电机ERR指示灯亮,我重新开电几次,正常指示灯亮1秒,ERR指示灯马上又亮,同时正常指示灯灭。
(并行接法:其中八根线,量得四组线电阻很小,电阻小为一组。在其中任意两组中各取一根并接一起,之后可得四根线)。
尝试不行后,我使用串行接法,同样出现以上情况,重复开关电,有时指示灯显示正常,可控制动作时,马达报错。正常显示,控制却不停的正反转动作,没动两下,实际我只往一个方向控制。ERR灯亮马上停止。之后改变电流马达干脆不动了,控制动作的时候在颤动。
电源电压24V,直流开关电源。
我觉得有三种可能:
一、驱动器坏!
二、电源电压不够!
三、马达接线错误!
没有可换的驱动和电源。
我有一点疑问,比如:
1和2为一组---------A+
3和4为一组---------A-
5和6为一组----------B+
7和8为一组-----------B-
如果我用串行接法,1编号选择与3接与1编号选择与4接会不同不?结果会不会有影响?
或者我如何接才好。
关于这个相序问题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分别不?

网友A:
86电机是什么电机?变频电机吗,我们公司我见过一台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B:
这个是典型的步进电机吧

网友C:
严格按照线序接线

网友D:
是步进电机

网友E:
见识了
相信10年后我会为自己今天的抉择而骄傲!
jxh668

网友F:
步进电机8根线应该颜色都是有标准的,然后A相B相接好了就可以了

网友G:
楼主的接线没问题,请检查驱动器和电机。

网友H:
应该是个步进电机
学海无涯

楼主:
测得四组电阻很接近,那该如何分相序?
现在已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