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6):
通讯线和电脑在没加过密的PLC都可以用,就是这个给加过密的,一连就说通讯线有问题.我想问下这个PLC是怎么加密的,我们有个专门的解锁器是可以解锁的,但一天后又锁上了.那个高手能指点下吗,怎么破解

网友A:
换PLC就可以了。
你开玩笑啊,我们几十个PLC怎么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PLC就可以了。

网友C:
换个程序板,可能主板编程口的针被他故意破坏了

网友D:
是不是改了通讯波特率及其它参数
就是不知道给改了什么啊,用解锁器解了后,就可以连上了.过了一天又自动锁上了.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网友E:
买个扩张通讯板就可以了

网友D:
基本上三菱的下载加密不涉及一与屏通讯吧,你是什么型号的PLC的,你说的解锁器又是个么东东,论坛里有FX系列PLC解密软件下载的,不知道你说的是否一样。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网友F:
换CPU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