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PLC输出问题

楼主(2013-01-27):
PLC程序监控有输出,但外部指示灯不亮,也无输出,
我想我能

网友A:
I/O口坏了

网友B:
对啊,就是输出点换了,换点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C:
是什么型号的PLC,西门子300的有些IO模块要接负载外部的指标灯才会亮。

网友D:
我见过欧姆龙OC211模块出现过这种情况,因为输出点坏了,只有换啦!
相信10年后我会为自己今天的抉择而骄傲!

网友E:
重复输出,在程序互锁区域,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F:
是个别还是全部

网友G:
IO口坏了,造成信号的中断,建议更换相同型号的IO口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