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7):
  各位师傅有一事相求、公司一条流水线设备、有七个工作点,由于操作员工把主电源关掉一次,在次开机后,造成一工作位操作板上按钮无用,没有信号输出,面板上所有指示灯不亮,由于采用的是QJ61BT11N485通信模块远程I/O站工作、分配给此工作位的站号分别是:41、42、43、45、46、47、刚开始以为是电源问题经检查电源都正常、经过查看发现41号站出现问题、此模块上的:PW:电源灯工作正常、LRUN:运行灯不亮、LERR:故障提警灯不亮、以为是此模块损坏更换一只全新的,重新调到41站号故障依然存在、编程软件测试此站通信时好时坏、以为是485通信线故障但是该换的都换了还是不行、最后没有办法更改了站号用40号站替换了41号站,重新分配输入I/O信号,才能免强开机工作,但由是是应急处理,所以要那位师傅给个解决办法,出现这样的问题一般是软件上,还是硬件年的问题,

网友A:
怎么叫;;才能免强开机工作;;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检查输出有没有轻微短路的地方;
谢谢你的回复、我说能免强开机行运就是说能将就工作,我们现在了只有这样的办法,你说的看是不是有短路,我也这样想过,但更换一只新模块只接上485通信线也是一样的故障,没有接任何输入点。

网友B:
哦,我们公司设备也出现过,我们更直接,把站去了,用电线哈哈
用线,怎么做啊,是不是把这站给珊了不用,然后用输入模块。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C:
更换一只全新的,重新调到41站号故障依然存在

先上电 后设置?

你确定你这操作步骤的正确的吗?

模块上电后 就是按照上电时的 站号 和 波特率运行的啊

你先断电 设置好 波特率 站号 再上电运行试试呢?
照你这样说的,我都试过了,还是不行,只要改到41号站就不行,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
站设定完后    全部断电     再起动
得新设置站后,断过电,还是不行,只要调到41站,就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