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力换热站控制

楼主(2013-01-27):
火石:有没有做过换热站控制的要求室外温度和供水温度调节电动调节阀请老师指点不知从何入手?

网友A:
没听懂,能说详细点吗?
试试就能行,挣挣就能赢!

网友B:
不太明白你所提的问题,但是一般这种控制用带PID的仪表比较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