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大知道MCK-1自动控制仪尺寸不稳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1-27):
有哪位大大知道MCK-1自动控制仪尺寸不稳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测爪(小合金活动了),测臂,程序都有可能!呵呵

楼主:
和那个是没有关系的吧 我现在把那个排除了
现在就是看看MCK-1自动控制仪有没有问题 了
我找了下没有找到 就请教大大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