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7):
我在调试西门子的一套设备,已经到后期了,基本上都已经弄好了,在最后加了一台变频器,网络正常使用。cpu报了故障(cpu故障),检查程序后,显示的是ob82有错误。
然后我检查硬件组态下的cpu状态,发现里面显示了station failure,而且报了好几台变频器的。按理说出错了也应该只报着一台变频器的dp错误,但是它还报了其他dp地址的错误。如我我将这台变频器屏蔽,一切正常。而且我调试的是三条一样程序的线,只有这一条报这个故障。而且是间歇性的,有时候能够启动这台变频器,又是后就显示cpu故障。下面有一张我在硬件组态下查看到的cpu的提示。请大神赐教!
附件: 未命名.zip (74 K) 下载次数:235

网友A:
这个相当有难度,还是找西门子的技术支持吧
已经解决了,我将新添加的那段网络的dp接头全部重新接了,然后故障就排除了,我的猜想是有可能是屏蔽没有做好,导致他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B:
检查DP 接头吧
已经解决了,我将新添加的那段网络的dp接头全部重新接了,然后故障就排除了,我的猜想是有可能是屏蔽没有做好,导致他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C:
是不是 接头 有问题 或者是这台变频器 干扰
已经解决了,我将新添加的那段网络的dp接头全部重新接了,然后故障就排除了,我的猜想是有可能是屏蔽没有做好,导致他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D:
DP 接头,AB线反了会出现这种现象
已经解决了,我将新添加的那段网络的dp接头全部重新接了,然后故障就排除了,我的猜想是有可能是屏蔽没有做好,导致他出现这种状况

楼主:
已经解决了,我将新添加的那段网络的dp接头全部重新接了,然后故障就排除了,我的猜想是有可能是屏蔽没有做好,导致他出现这种状况
  • 下载积分:+3(guochunyi) 反馈鼓励

网友E:
    恭喜!
    迷你机电自动化
    http://0594-8885588.com

网友F:
    路过学习了··恭喜楼主解决问题了··

网友G: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