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知道三菱Q02HCPU与QX40-S1组合用什么指令

楼主(2013-01-27):
哪位朋友知道三菱Q02HCPU与QX40-S1组合用什么指令QX40-S1是高速输入模块我想用它记脉冲数该这样实现编程 和设置 谢谢

网友A:
直接用计数器C不就可以了吗?QS40-S1只能计到几KHZ的频率的,没有什么高速计数器的指令的

网友B:
你的问题不是很清楚,是不是连接格雷码编码器?如果是直接使用GRY指令即可。如果不是那就根本没有相对应指令,在GX软件中可以设定相应的响应滤波时间。其它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