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OT10**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3-01-27):
写入程序时候显示OS版本不一样,触摸屏里的OS版本低一点,GT designer里的OS版本高,怎么才能写到触摸屏里去啊。求教啊,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先把触摸屏的读出来,然后再全部写入,版本就编程你GT的版本了,然后就可以修改触摸屏了,我们这的就是这样的,经验之谈

网友B:
你用的是GT2还是GT3

楼主:
1楼的我试过了,但是工程写不进去,能读出来。我看资料上说是先删掉原先的OS,再写进去就行了,但是不知道咋删,用的是GT3啊。

网友C:
把OS重装

网友D:
把OS直接灌,应该可以覆盖原来的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楼主:
只写OS还是写不进去,想删了重新写进去,但是删不了,都是显示灰色的。

网友E:
你是不是选择的工程数据、OS成批写入?不行的话选择BOOT OS,选择了BOOT OS后,下面会有提示你要注意些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不是选择的工程数据、OS成批写入?不行的话选择BOOT OS,选择了BOOT OS后,下面会有提示你要注意些什么的
好,我再试试

网友F:
下载BOOT OS 清除OS。然后重新下载OS和工程数据

网友G:
应该要重装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