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7):
一条流水线,检测到不良品,然后到指定位置不加工就自动剔出,不往下流!检测与剔除之间相隔一个工位!求FX2N梯形图   谢谢了,(不良品随机),小弟新手!还望大师们直接上图!让小弟学习一下!

网友A:
检测有不良品后,驱动剔除位的光电开关计数到2,检测位在用一个气缸检测不良品。

网友B:
一般这种工位的采用先进先出,检测状态用移位寄存器存储,剔除位置对这数据进行出栈处理,双字的话就是32位,理论上讲可以存储三十二个物料的好坏状态,刻个应该够你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工位的采用先进先出,检测状态用移位寄存器存储,剔除位置对这数据进行出栈处理,双字的话就是32位,理论上讲可以存储三十二个物料的好坏状态,刻个应该够你用的吧

能用梯形图明示下吗?FX2n
william_wang

网友C:
用SFTLP指令。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困扰了几天的问题终于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