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和万用表用RS232通讯

楼主(2013-01-27):
小弟最近接了一个项目,需要读取万用表测量出来的数值,万用表就是咱们平时用的那种,不知道有哪位大侠做过类似的项目,交流一下。
QQ 383902882

网友A:
小弟啊,普通表?

网友B:
那位同志开发出来,就拿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C:
朋友,你是用万用表测量的什么值啊,什么万用表还带RS232口,这位朋友做出来了,请分享下谢了

网友D:
其实可以把它看成一块普通的温控表之类的,主要是要看通讯协议

楼主:
万用表是带RS232端口的那种
QQ 383902882

网友E:
兄弟,先研究下万用表说明,输出电压?电流?对应函数关系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