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程序分析

楼主(2013-01-27):
为什么D500的值不直接传给D1524,而是先除以10,在乘以10,然后再传过去呢,有什么意义? [upload=1]

网友A:
应该是刚开始的时候不是乘10除10的关系,只是后面调试了发现乘10除10的结果刚好,又懒得改程序,就还保留吧

网友B:
我经常这样!

网友C:
如果不是用浮点数运算,而是用整型运算,那先除10再乘10就是把尾数去掉,好比结账时把分去掉,只算到角。

网友D:
把零头去了。。。

楼主:
怎么解释,为什么不直接除以10 ,再传送

楼主:
高手在哪里?????

网友E:
三菱PLC这样的计算好像只会保留整数部分,如果计算结果是小数的话,直接除10那么就会很大的计算误差,所以一般都会先放大,再缩小,这样就会避免计算误差。几年前调机的时候遇到的情况好像是这样,楼主你可以试试,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F:
浮点 运算吧

楼主:
九楼的解释感觉还是有点问题,不是所有的程序都先放大再缩小的,我感觉不是简简单单的先乘以再除以,或者是先乘以,再除以。超声波传感器检测到的值由AD模块转换成数字量,范围控制在0到4000,不管数是整型数还是浮点型数,他先乘以还是先除以10只要结果不取整,结果都是不变,那这段程序还有什么意义。假如取整那对于整型数就只是把个位数变成了0,那岂不是和检测到的值存在了误差,误差没变小反而变大了,若是浮点数先乘以后除以也没意义,如果是先除以再乘以,那误差更大了,

楼主:
这段程序是先除以再乘以的,和上面的相反,又怎么解释

网友G:
先除以10 再乘10的結果
在去掉小數部分的情況下 不可能超過原始值
至於其目的為何 要看程序的用處是什麼
一個數學過程必須賦予實體意義 不然是白問

网友H:
一个本身有问题的程序,就不要深究了。

楼主:
16楼你说得对,我也认为每段程序都有宝贵的意义,但是从程序本身看不出来,希望有经验的师傅们看看,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I:
也许乘十后有的寄存器会用到

网友J: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有付出就会有收获,坚持!!!

网友K:
这不就是去掉小数部分吗,以前学C语言的时候经常用到,取整的一种方法。

网友L(2013-02-27):
监控看看数据变化特点,与大家的说法是否一致,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