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7):
项目上有3块QD62D配的P+F编码器,不知道是不是硬件不匹配的原因,总有问题。因为我对编码器输出类型不是很清楚,想问下高手们几个问题:
1 手册上说QD62D支持RS422-A差分线路驱动器输出的编码器,现场P+F编码器是RS422输出的,编码器和QD62D匹配吗?
2 QD62D智能功能模块开关设置里计数速度是指编码器的最大输出频率还是要算出实际的最大输出脉冲数?(编码器最大输出100KHZ,单圈输出100个脉冲,电机最高速时变频器也只有1000多脉冲/S)
目前只要问题是编码器不转动时QD62D上的ΦA,ΦB,DEC也会不时地闪烁,相应的 数据储存器的数值也会相应的变化,虽然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断开QD62D的控制字来解决,但总觉得有问题,害怕计数不准。希望有做过的高手们出来指点下

网友A:
应该不匹配,差动式才可以

网友B:
记得倍加福有电压自适应式的编码器,确认你的电压等级是否是5V,另外与倍加福客服联系。QD62D只能接差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