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洗衣机的电路图

楼主(2013-01-27):
洗衣机中有两个电容,一大一小。洗衣机是双桶的。因线被老鼠咬了。我在接上的时候发现 洗涤电机一直转。应该是我把电路弄错了,我想问一下怎么用电容来控制洗涤电机的。。。在线等

网友A:
不单是电容,还有LC振动等电路的

网友B:
百度里搜索一下洗衣机型号,逐步搜索电路图,应该会有专业的维修论坛里面有相关内容的。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网友C:
洗衣机没有贴吗

网友D:
定时器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楼主:
五楼的大哥能说在清楚点吗?小弟请教了。最好有电路图 感谢。。

网友E:
单相电机正反转电路图

网友E:
再来一个接线的区分,记得接地线啊!

网友F:
电机上有接线图的还有用多大的 电容,洗涤正反转是调电容的电源端
刚进门槛

网友G:
全自动洗衣机原理与维修

网友H:
这个简单上面图示就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