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8):
有做过出口美国的设备的兄弟吗?据说美国的电压是三相208V?
最近做一台设备,出口美国的,想问下?美国的电网是三相208V吗?有零线没有?
我这边接的开关电源是220V,一火线一零线,到那边后是不是改为2火线,即单相208了

网友A:
我的妈啊,中国还有设备可以出口到米国,看来中国的科技水平越来越高了。

网友B:
美日欧洲照明电压时110v60hz的哦

网友B:
三相电应该在乘以1.732即可

网友B:
大一点设备都是5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妈啊,中国还有设备可以出口到米国,看来中国的科技水平越来越高了。

不是科技水平高,人家是看我们的设备价格低才买的

网友C:
美国电网交流电是相与相208V,相线与零线110V。

网友D:
我们的科技超美国了?

网友E:
一日  我在安装德国进口的设备时    忽然看到  make in  中国   大喜 仔细一看原来是 设备上所有的排风扇用的全是中国的。当时还是感慨了一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美国电网交流电是相与相208V,相线与零线110V。

谢谢,我正是这意思:单相变频器220V,我想接那边的两根相线,即208V

网友F:
用之前确认一下208V变频器是否会报警,还有最好不要这样不规范

网友G:
如果你客户就那么一个,那直接问问客户厂内电压吧,如果客户美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装个多电压输入的变压器吧

网友H:
3相230V60HZ,或3相200V60HZ,没有208V的规格!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的妈啊,中国还有设备可以出口到米国,看来中国的科技水平越来越高了。

国内有家做汽车生产线的,给美国通用本土 搞了一条总装线。

网友J:
控制电源必须要加隔离变压器,多几个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