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协议被更改,有UM保护,怎么用手编改回来?求救!

楼主(2013-01-28):
一个CPM1A-30CDT-D 有UM保护,但我知道密码,但是用电脑连接不上,用手编可以,欧姆龙说协议被更改,要用手编改回来,但我现在不知道用手编怎么更改?求高手告诉我!谢谢
QQ53210148

网友A:
DM6602=0

楼主:
手编的输入就是这样的指令吗?能说下手编的指令是怎么输入吗?
QQ53210148

网友A:
已经N年没用过手编了,怎么操作已经无法教你了。用手编把DM6602的值改为0是解除只读。至于,电脑连不上不一定是被改协议,而是你的端口设置问题

楼主:
电脑和别的就连的上,和这个就连不上所以才确定的是这个有问题,但用手编就看的到程序
QQ53210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