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PB92V与伺服驱动器的通讯

楼主(2013-01-28):
各位,请问有用过QJ71PB92V与伺服驱动器的通讯的吗,设置完参数之后,还需要编写PLC的语句吗?

网友A(2013-03-03):
92V是个三菱Q系列profibus通讯模块,楼主用来与什么伺服通讯啊。能否详见一下贵公司的用法?

网友B:
PLC侧还需要编写对应的需要发送和接收的数据程序的。

网友C:
用PB92V的话,伺服需要用PROF BUS-DP连接,程序该怎么写怎么写啊,这个只是个通讯控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