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用组态王软件光纤交换机与工控机通讯

楼主(2013-01-28):
目前本人在做一个项目,是5个S7300的PLC用以太网,光纤,组态王软件,请教一下各位同行指点一下,在下感激不尽,我不知用什么品牌交换机?PLC,交换机,光纤,工控机4者之间的接线?

网友A:
这个不是很难吧,每个CPU要有网口,设置IP地址,然后近的用网线直接上交换机,远的通过光纤上交换机,交换机一根网线插到工控机的网口,工控机设置IP地址,组态王没有使用过,应该不难。可以交流一下,我QQ,316817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