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x2n-2da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13-01-28):
我刚学模拟量,有一个2nPLC和一个2N-2DA模块,连接好模块指示灯已亮,把程序按手册照抄输入,并且输入一个4000的数据到了D100里面,但用万用表测量模抉的COM端和VOUT端是没有电压,程序是选CH1通道的,用万用表也是测量CH1接线端子的,接线也按照输出0-10V电压接法,请问各位师付是那里问题呢,再请问模块空载可以测到电压吗,会不会是檬块问题呢,谢谢,

楼主:
有师付知道吗,在程序和接线正常的情况下,模块空载输出应该有电压的吧?

网友A:
看手冊 是否Y接點沒開啟

网友B(2013-06-13):
与到同样问题,谁能详细说说。 楼主找到问题没有?

网友C:
有没有接入24V电源?空载当然能量出输出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