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PG里面的26#清零

楼主(2013-01-28):
看到这样一个帖子
前辈好!1PG里面的26#参数为定位当前值,能不能对它作更改?这样方便丝杆可以在任何位置设为原点0。请指点,谢谢!
回帖说将0写入当前位置值就行,to k0 k26 k0 k1
我试了下,当前值并没有清零,请问这种方法可行吗,还是需要在特定的情况下才行。
abcde12345

网友A:
不行,只能FROM,你可以设置程序原点

网友B:
可以用m8001,然后对其寄存器复位...

网友C:
可以清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