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伺候驱动

楼主(2013-01-28):
各位高手,我想用三菱FX2Nplc来编写一段伺候控制程序,在网上也没找到控制伺候的指令,望大家在百忙中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伺服驱动器有三种模式,只有脉冲模式非要用到PLC发脉冲,其它两种模式可以单独运行的。

网友B:
2N的只有发脉冲功能,而且只有20K。没有相对定位,绝对定位,回原点。等功能。

楼主:
那用哪种型号的plc好

网友B:
2N的替代型号只有3U了!兼容FX所有的定位指令!价格跟2N一样。

网友C:
可以参考相关的手册啊

网友D:
你的2N
是晶体管输出还是继电器输出
前者可以用PLSR指令
若果是后者,只有买一个定位模块了,比如1PG

网友E:
用相对定位drva,或者绝对定位drvi指令...
譬如:ld x12 DDRVA K100000 K5000 Y0 Y4...
ld x13 DDRVA K100000 K5000 Y0 Y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