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8):
我想在WINCC的报警画面中这样:当PLC中的报警变量如M0.1为1,画面中显示报警,当为0,报警画面自动清除报警显示。而不是人为的确定一下报警。请问这个应该怎么做??

网友A:
我只搞过超温报警

网友B:
在对象属性里使用动态对话框设置就可以了,想怎样显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