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J71C24N-R4发送正常,接收不到

楼主(2013-01-28):
三菱QJ71C24N-R4与温控器无顺序协议通信,用G.output指令发送设定温度值正常,发送读取温度值指令时,温控器有正常的回应信号,但用G.Input指令读取不到回应信号,监控X3、X4也没动作过,就像拔出了RDA、RDB的线一样。
温控器是两线RS485,QJ71C24N-R4端SDA与RDA短接,SDB与RDB短接,线都接得很好啊?郁闷,诚心请教。

楼主:
用串口调试软件监控了,发送数据是正常的,温控器回应也正常,就是监控PLC时接收程序好像没运行一样。

楼主:
QJ71C24N模块是装在底板第一个插槽的,模仿说明书及论坛中样例做的程序,但监控了X3、X4、M5都没动作。
X3、X4是不是在模块接收到信号会自动接通的呢?
下载积分:+1(chuangaa58) 真诚感谢!

网友A:
电阻,电阻装了没?

网友B:
需要一个结束标志,代码?字节数?还是计时?
或者字节数不够?

楼主:
今天继续测试QJ71C24模块。
应该不是电阻的问题。
今天把不必要的程序删了,就留上图接收指令的一小段,接线上就取消温控器,直接用串口调试软件发送数据到QJ71C24N-R4,接通了,RD灯会亮,数据也收到了。
监控回PLC,数据是接收到了,而且也正确,但每次都是X4(CH1接收异常)接通,而不是X3(CH1接收读取请求)。
还有一个问题,本计划接收7个字节的,结果收到了7个字。因为是用MODBUS通讯的,我在程序一开始就用了CSET指令做初始设置发送的单位为字节,用OUTPUT指令发送时没问题,发送8个字节就是8个字节,但用INPUT指令就接收回的单位就成了字。

网友C:
樓主可以分享一下程式嗎?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楼主:
今天继续测试,还存在很多问题。
1.接上温控器,PLC发送正常,温控器有回应,但回应信号读不出。
2.接线不变,直接由串口调试软件发送信号,PLC可以收到。
有错误代码:7F68(杂音错误、停止位的设定不正确、对应站的电源ON/OFF,线路产生混乱)。
会不会是因为SDA与RDA短接,SDB与RDB短接,QJ71C24发信息时也接收到自身发送的信号,而这个信号又同温控器的回应信号混杂在一起而导致的呢?
复件 QJ71C24N-R4 485口与温控器通讯MODBUS.rar

网友D:
有没有用三菱专用的通讯线?

楼主:
没有用专用通讯线,我看其他用FX与温控器通讯也是用普通的线的。

网友B:
早说做MODBUS就不用这累了!用通讯协议进行的数据通讯,直接填空
下载积分:+1(sunxinbei) 1通道也能用MODBUS?

楼主:
谢谢楼上,请问Q01能用CPRTCL的指令吗?能贴上些相关的的资料吗?

楼主:
试用GX Work2编程
错误代码:7FF2(通信协议设置错误,·当前指令在当前通信协议中无法执行。处理:修改通信协议的设定值。)
我通信协议是这样设置的:
是通信协议设置有问题还是Q01不支持CPRTCL指令呢?
请大侠下载附件程序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X1E改成X1D,还有就是协议写入了吗?

楼主:
协议写入了,我试试改成X1D

楼主:
X1D不通,指令没运行

网友B:
不通说明协议没准备好!下载后要复位或断电。另外看看模块的故障代码等等

楼主:
1XD可以了,写温度设定值正常,读取温度实际值时出错,代码:7F24。
错误内容:
和校验错误
·计算后的和校验与接收到的和校验不一致。
·计算后的水平奇偶校验码与接收到的水平奇偶校验码不一致。
·计算后的错误检查代码与接收到的错误检查代码不一致。
和昨天效果差不多,也是可以写,读不出,用串口调试软件看温控器的回应数值也是正常的,会不会是接线有点问题?
我的模块上SDA与RDA短接,SDB与RDB短接,然后接去温控器的“+”及“-”。

网友B:
可以在线监控代码,看看问题在哪?

网友E:
不能用INPUT指令接收,要去模块的缓冲区去提取。我之前也是跟一仪表通迅也碰到这种情况。后来解决了。
你好,你的信息对我非常有帮助,请问是用什么指令到缓冲区提取的呢?

网友F:
提供一下我原来使用FX的PLC使用485与艾默生变频器通讯也遇到差不多的问题,供楼主参考。
我当时也是一样的,发送正常,接收异常,我找了好多资料,还咨询了三菱技术支持,原因是,使用485BD通讯板时通讯线不能使用2线,需使用4线,根本原因好像是通讯载波问题(具体记不清了),是他们产品设计的一个BUG,据说在3U产品进行改进。我没用个Q系列的,不知是否有同样缺陷。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楼主:
发送设定值
接收实际值
怎样才能把因短接由发送端直接到接收端的数据清除掉呢,现在一接收就报警,模块的ERR指示灯亮。

网友B:
通道1是有这问题,C24模块一般是下部的通道可以禁止发送时接收

网友C:
繼續關注中
之前也一直搞不定這個模組。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楼主:
刚打电话给三菱的技术支持,正如楼上所说的,要改到CH2,并且要在缓存142H写1.

楼主:
描述:发送
描述:接收
更正:不是更改缓存142H,应是更改缓存1C2H为1,电话上没听清楚。
终于搞定,感谢回贴朋友的热心帮助,祝各位新年快乐!
下载积分:+2(qwd少帅) 感谢分享!

楼主:
把刚测试的程序给有需要的朋友参考
下载积分:+2(li1233648)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1(chuangaa58) 真诚感谢!

网友G:
我现在 的 三菱QJ71C24N-R2 不能再developer 使用 ,怎么办,老是说没有相应的编程工具

网友H:
楼主:你可以用QJ71C24N模块的CH1通道,再用转换模块RS232转成RS485,就一切无问题啦!因为MODBUS通讯发送和接收从格式看都差不多的,容易出错,我之前都是这么连接的
每天好心情

楼主:
QJ71C24N-R2的CH1通道是RS232接口的,应该可以用RS232转RS485转换。有机会试试。

网友I:
CPRTCL指令详细用法可以参照L的手册,呵呵

网友J:
最近正在用QJ71C24N-R2 通讯协议有点不好搞,学习了

网友C(2013-03-31):
請教一下,若平常要一直讀取資料,偶而會有寫入的動作。要如何作比較好呢?
是不是要寫入時,要把讀取的功能關掉?
若沒關掉的話,好像之後通訊就會掛掉,PLC就要重新RESET,通訊才會再動作。
有沒有方式,自動讀寫呢?還是只能自己撰寫程式來控制。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K(2013-08-08):
学习了学习了
QQ 20471661

网友L(2013-11-23):
都是高手,关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