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GX软件 安装成功 但是打开后不能使用!!!

楼主(2013-01-28):
这情况已经遇到过 1次了 上次 怎么弄好的 已经忘记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需要重装软件,安装的时候,不要选择导入文档功能和ST功能,或者重装未曾精简过的系统了,

楼主:
那我看还是系统的问题,我郁闷了啊!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關閉殺毒軟體,特別是3 6 0,然後重新安裝一遍軟體看看是否能解決

楼主: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2222
我是一步一步 安装站长的这个 安装成功了!
再次感谢站长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