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9):
我们是纯电动机负载,采用的是在低压主开关柜上进行集中补偿和车间内进行分散补偿。总功率大约300kw当时看到集中补偿的无功功率控制器显示功率因数大约0.7左右,考虑可能补偿电容较小,又在集中补偿处加了一组20kvar和分散补偿处加了3组20kvar,基本全部投入。两处显示的功率因数也比较高,都在0.90以上去车间的电流也显示低了大约几十A,但是月底电力局出具的明细显示无供电量反而增加了,功率因数是0.80,请教各位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的无功补偿因数还是有点低,应该在0.95以上才能行,还有一点你的用自动无功补偿,它能根据用电负荷自动调节,

网友B:
1楼正解,按你的情况,只需增加和改造部分为自动,相对成本低些,当然全部改造最好

网友C:
功率因数太低,力调费啊

网友D:
是不是过补了?无功电量是算绝对值的,要不你每天抄一下有功电量和无功电量,再计算一下功率因素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楼主王猛1981于2013-01-29 08:57发表的 关于无功补偿的问题,求助大师指点迷津! :
我们是纯电动机负载,采用的是在低压主开关柜上进行集中补偿和车间内进行分散补偿。总功率大约300kw当时看到集中补偿的无功功率控制器显示功率因数大约0.7左右,考虑可能补偿电容较小,又在集中补偿处加了一组20kvar和分散补偿处加了3组20kvar,基本全部投入。两处显示的功率因数也比较高,都在0.90以上去车间的电流也显示低了大约几十A,但是月底电力局出具的明细显示无供电量反而增加了,功率因数是0.80,请教各位是什么问题!

查功率因数表;300kw功率;从0.70-0.95需要补偿多少千乏的容量;用自动补偿;在总柜上补偿就可以;

网友F:
还是查阅一下无功补偿的资料吧  你的功率因数有些低

网友G:
建议你使用手动补偿,最好是在0.95以上,你的用电量不大,自动补偿效果不是很好的

网友H:
用补偿控制器做控制,手动自动都可以。

网友I:
我就经常做这无功补偿,你这是过补了,也要罚款的

网友J:
注意控制方式,补过了,也是要给罚款的。

网友K:
无功补偿的时候,分为滞后和超前的。

网友L(2013-03-04):
有没有兴趣了解下台达的有源补偿系统,能够达到95以上,加QQ461946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