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9):
小体积红外接受头IRM38B是不是和光敏二极管用法相同,都是用来接受红外信号。可是我给它加5V电之后,输出端一直有0.6伏左右的电压输出,用一个红外发光二极管对着它的接受头,它对红外发光二极管没有反应,不知道什么原因,以下是在网上搜的一些资料,望知道的人指教:
1、描述:
IRM38B 内含高速高灵敏度PIN 光电二极管和
低功耗、高增益前置放大IC,采用塑封内屏
蔽,在红外遥控系统中作为接收器使用。
2、主要特性:
*模块封装;内屏蔽;
*宽工作电压,2.7-5.5 V;
*低功耗;
*输出匹配TTL、CMOS 电平,低电平有效;
小体积红外接收头IRM38B 引脚说明红外接收头内部放大器的增益很大,很容易引起干扰,因此
在接收头的供电脚上须加上滤波电容,一般在22uf 以上。(供电脚上须加上滤波电容是指电源正负极间加电容,还是输出端与负极间加电容),

网友A:
它带驱动才能体现
wananjushi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电源 + 与 -  之间的滤波。如果你加在输出端则会影响输出信号的灵敏度。

网友C:
这个是红外线接收头,一般红外线遥控上经常用。你直接用红外发光管照肯定没反应,要经过38K的频率调制才行。你可以用家用遥控器试下。

楼主:
红外光为不可见光,人眼看不见。我为了辨认它是否发光,和它串联一个普通的发光二极管和一个限流电阻。接通电源,只要普通的发光二极管亮,就能说明红外发光二极管也发光,买了一个指针式万用表,上面也有检测红外光的功能。红外发光二极管好像大头带浅盘的一端为正极,小头为负极(这点有些和网上说的不一样,正好一反),因为按网上查的说法,接不亮(通过和它串联普通的发光二极管辩认),反过来就亮了,要不就是红外发光二极管也要反接在电路中?
说了这么多,但是怎么把红外发光二极管调频到38K呢?

网友C:
看来老兄是刚入门啊!你到网上搜下38K的调制电路一大把。不过做起来比较麻烦,你身边有电视的或者任何家用的遥控器吗?用遥控器对着接收头按就能试出来了。

网友D:
哪电脑用的红外通讯又是怎么情况

楼主:
今天找了一个遥控器对着接收头试了一下,当遥控器没按下时,中间的那个脚输出电压0.6V左右,当遥控器按下时,接收头输出电压变为0.5左右,电压变化怎么这么小。是不是当接受到信号时,输出电压应该从0.6V转变到5V。

网友C:
你测量的方法不对,一般接收头是集电极开路输出。万用表的红色表笔放在电源正黑色表笔放在输出信号上量,因为遥控器的信号时脉冲串最好用指针式万用表,这样反应速度快能看清指针抖动。你可以接个发光二极管这样看的真切。

楼主:
不仅我的测量方法不对,可能我线接的也不对,细心的不知道有没有看出来,有一张图上标的有点矛盾,就是GND和输出OUT的两个脚,我又在网上搜了,说这个红外接受头的型号为LF00038B,可以搜不到它的说明书。

网友E:
英文是对的。

楼主:
按十楼的说法,英文是对的。OUT输出高电平,然后用遥控器,对着接受头按下去。用指针万用表测量OUT与GND,指针来回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