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LC系统时间做比较

楼主(2013-01-29):
如何用PLC系统时间做比较

网友A:
如图,用TRD指令把时钟读取出来,放入相应的数据寄存器。然后用寄存器的值和你设定的值比较(CMP比较指令,也可以用触点比较指令),只要PLC版本不是很低,时钟读取和触点比较指令都是可以用的。详见
论坛有下。
)

网友B:
读取plc系统时间和寄存器设置的时间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