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3-01-29):
我用三菱G8.52的软件在我的电脑上怎么安装都能用,就是在联想电脑上安装不行,安装成功了,就是无法联机PLC,串口驱动都正常,求指点

网友A:
电脑是不是XP系统的,XP系统的这些软件比较好安装。
端口设置是否正确,其它的就不知道了
是XP的,端口没法设置,就点不亮

网友B:
XP要专业版的,主板驱动

网友C:
专业版系统,端口设定是否正确

网友D:
端口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