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按钮交替输出电路

楼主(2013-01-29):
图中的开关Key A应为按钮SB,在软件里面没找到.但作用一样,按一下SB,继电器吸合,再按一下,继电器复位.交替输出.如果把电容C1去掉,在一上电的情况下,继电器吸合,然后按一下按钮SB继电器复位,再按一下继电器吸合,这样交替输出,不同的是,前者可以理解为初始化复位,后者(去掉电容C1)为初始化置位.

网友A:
电路太复杂了,光是电源都要两个。

楼主:
24V继电器总归要有一个24V的直流电源吧,然后用一个三端稳压器7812把24V直流电稳压输出12V,然后加一个电容滤波,给IC供电。不需要两个电源啊

网友B:
成本也不便宜

楼主:
7812三端稳压器一块钱,IC大概两三块吧,24V电源和继电器找一个不难吧,找不到可以买一个,也就这这两个贵一点。一块小的实验板一、二块钱,剩下几个电阻电容也不贵,可以找个没用的板子,拆几个下来。

网友C:
电子线路实现的单按钮交替输出电路,学习了

网友D:
一个双触点开关就可以,何必这样复杂呢?

网友E:
学习了,就是有点复杂!
相信10年后我会为自己今天的抉择而骄傲!

网友F:
作为学习还是可以的,实用上就有点复杂了。

网友G:
同8楼看法。

网友H:
顶了,高人就是不一样啊

楼主:
电路图看起来有点复杂,但拿一块实验板焊起来,就会发现上面也没几个元器件,24V电源和继电器都是板子外围的,如果继电器上有指示灯,那么图中的发光二极管和那个2K的电阻可以省掉,还有一个反接的二极管是为了继电器断电时,作为泄放回路用的,这样为了保护三极管不被继电器的感应电动势所损坏。

网友I:
有点复杂!

网友J:
呵呵,这属于电子电路的范畴了。用4013双D触发器更好做啊。

楼主:
之前只是把这些元器件散乱的焊在一起,这次是焊在一块板子上,并测试OK。
直流24V电源引入,经过三端稳压器7812输出12V,电容滤波后给40192供电。
板子上的元器件:7812、一个极性电容(滤波)和两个非极性电容(0.1uF)、IC(40192)、2K电阻、10K电阻、100K电阻各一个,一个三极管、一个按钮。
电容和电阻和图中所标出入不大就行,不要求完全一样。

楼主:
所有外围元器件:一个24V直流开关电源、一个24V继电器

楼主(2013-04-15):
如果按钮按下一次,出现计数不准,继电器动作好几下时,若电路连接无误,那么可改变电路图中的R3的阻值,从几K到十几K到几十K。图中R3用的是100K,但有时候同样大小的电阻,焊另一块板子的时候就不行。一旦调试焊接完成且调试完成,单按钮交替输出会很稳定。主要是焊接和调试时,合理的选取R3的阻值。

网友K:
楼主有面包板吧。学习了

网友L:
有交互继电器卖的。

网友M:
不知道D1与R6什么作用?麻烦楼主解释一下!

网友N(2013-10-12):
赞同8楼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