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的区别?

楼主(2013-01-29):
如题.
努力。

网友A:
变频电机需要考虑EMC(电磁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B:
变频电机有专门的散热风扇电源接线,变频器可以在低压高频下长时间运行。

网友C:
绝缘等级不样

网友D(2014-01-17):
变频电机有专门的散热风扇,不像普通电机在低速下散热不足

网友E:
通俗的来说,普通电机适合用于长时间平稳状态下运行,变频电机适用于频繁起动的作业环境

网友F:
变频电机貴些,可在各频段正常运行,不用考虑低频散热不良引起的过热和高频高速损坏轴承问题。变频电机实际应用中转矩问题必须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