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1-29):
该电路运用了一个集成IC:里面包含四组异或门输入。型号:74LS86或SN74HC86(工作电压5V)
这样可以做成5个开关控制继电器,用继电器控制220V的灯。5个开关里面有任何一个开关状态发生变化,都将会影响最后一个异或门的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从而改变继电器的状态。
如果用不了5个开关,可把多余的开关的接口(IC输入端)接地或通过高阻接地(GND)。如果5个开关不够用,可以再加一个IC,这样每加一个IC可以多出4个输入接口进行扩展。
优点:1、工作电压只有5V,相对较安全。
      2、如果其中有开关损坏(不能接通或不能断开),除了损坏的这个开关不能对灯进行控制之外,不影响其它的开关对灯的控制,那怕坏的只剩下一个好的开关。且故障查找方便,那个开关动作对输出没有影响,就可以直接查相对应IC的输入端。

缺点:需要一个给继电器供电的电源(输出直流24V),然后通过一个三端稳压器L78L05把24V直流电转成5V直流电,然后加一个电容滤波给IC供电,但L78L05输出电流最大只有100mA .IC工作电流比较小,可满足IC的工作需要.但扩展多个IC时就需要注意,必要时可以单独给IC配一个5V的电源..

直接接在交流220V的单刀双掷开关、双刀双掷开关、双刀多掷开关甚至多刀多掷开关组合而成的一灯多控电路,如果其中有一个开关出现故障,将会影响整体电路的运行,并且故障查找麻烦,扩展不方便。扩展越多,其成本也就越会体现出来。

这个电路我用一个实验板,把几个电子元器件,焊了一下,接了5个开关,控制一个继电器,是可行的,只是没有去多扩展。现在想想如果上学的时候,一个宿舍里面五、六个人,每个人床头都安装这样的一个开关,也不会有人晚上起床都要喊醒管灯的那个人了(没办法,只有一个开关,而且离他的床位最近)。

楼主:
首先引入直流24V电源,电源正极接蓝色线,然后通过三端稳压器L78L05把电源转成5V,然后加个电容滤波,给集成块IC供电。黑色线引入电源负极。这时白色的长线输出5V(有些线路都是在板子背面连接的)。五个白色的小短线接五个开关,开关的另一端接那根白色的长线。IC的输出端接一个电阻到三极管的基极,三极管的集电极接继电器的一端,继电器的另一端接24V电源。
上面就这么多元器件,继电器和24V电源都是外围的。为了保护三极管,继电器线圈反接一个二极管形成泄放回路。

网友A:
电子 发烧友啊

给做套音响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做HI-FI,换我。。。呵呵

网友C:
这种电路很实用

网友D:
很好,也可以触类旁通,优点和缺点说的比较客观。此电路最适合的场所可能就是类似大学宿舍的地方了

网友E:
实验电路,可以玩玩

网友F:
用遥控开关可能更好,控制器跟汽车用的那种是一样的,可以扣在钥匙扣上。

网友G:
思路很好

网友H:
不错,做几个用用,可惜俺都把那些知识还给老师了

网友G:
机械开关无法实现的功能

网友I:
有时间可以试验一下。

网友J:
要是改成220V直接控制那还可以````````

网友K:
24v直接转成5V温升太高

网友L(2013-03-16):
这五路是脉冲还是什么?

网友M:
装修时留一个PLC的空间

网友N:
楼主 逻辑电路学的好,我也是学电子的 自叹不如呀

楼主:
最近又把那个电路重新焊了一下。
图中A、B 、C 、D 、E接5个开关,三个COM端相连。
接线方式为开关的一端任意接A、B 、C 、D 、E,开关的另一端接COM。

楼主:
图中黄色发光二极管为24VDC电源指示灯。红色发光二极管为继电器动作指示灯。这里IC电路用5V电就可以了,之所以用24V电源然后转成5V给IC供电,也是为了驱动后面的24V继电器而准备。
板子上有两个二极管1N4007,一个是24V电源反接保护,如果没有这个二极管,24电源往板子上接反时,三端稳压器L78L05就会被烧掉。
另一个1N4007是为继电器失电时泄放回路而准备的,不然,驱动继电器的三极管容易被继电器失电时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击穿,影响其使用寿命。

楼主:
楼上所说24V转5V温升太高。IC工作电流很小,不会有太大温升。但这也是一个问题,不知道谁有没有好点的解决方法,需要加散热片吗?

网友O(2013-10-11):
思路很好,适合大学宿舍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