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三菱编程软件离线改不了程序?

楼主(2013-01-29):
我用的是8.86编程软件,打开一个程序想修改一下,结果改不了,显示
无法与PLC通信。可能是以下原因。
通信超时(电缆断线,不支持指定传送速度)
工程和连接站的PLC类型不同
PLC复位。请关闭窗体后再次执行
监视条件功能出错
(正在执行时执行了其他功能,使用不支持的通讯线路)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试下将选项里的《变换后,不写入PLC》选项选中,点确定后,在修改试试